usb设计规范里没有考虑高压防护吗

楼主(2016-11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不能这样用啊

网友B:
TVS有个能量承受极限, 成本限制ESD用的TVS以满足人体ESD模型(能量大于机器模型)若干倍为准, 只要300V这个电容的储能能量比ESD人体模型大1个甚至2个数量级, 秒杀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VS有个能量承受极限, 成本限制ESD用的TVS以满足人体ESD模型(能量大于机器模型)若干倍为准, 只要300V这个电 ...

那具体怎么计算tvs的能量承受极限呢,比如假设我在设计usb口希望可以防止这种300v的高压破坏,我应该根据哪些量来确定选用什么样的tvs,或者我怎样确定我的usb口的设计可不可以防止这种破坏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具体怎么计算tvs的能量承受极限呢,比如假设我在设计usb口希望可以防止这种300v的高压破坏,我应该根据 ...

ESD人体模型, 最大电容200pF, 最高电压15000V, 以其储能计算. 需要正视一个问题, 能量相等而电压相差很大的电容, 因电量相差较大, 放电波形也大不相同, 破坏效果可能大不相同, 仅供参考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