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逆变器]
【求助】直流无刷电机驱动高侧PWM信号输出存在台阶,且...

楼主:
采用TI的UCC27714芯片驱动mos管,控制直流无刷电机。驱动芯片输入的PWM信号(实测波形的上面信号)正常,高侧mos驱动信号存在台阶(实测波形的下面信号),且输出时间变长,变长的部分就是有台阶部分。急问是什么原因?如何消除

实测信号

实测信号

电路图

电路图

网友A(2016-11-13):
波形看不清。似乎水平轴是2mS/DIV,这个不像是PWM输出

网友B:
时间分度有点大,有可能是示波器的假信号

楼主:
经过查找,高侧mos驱动信号存在台阶是因为探头测量的地是系统信号地,存在低侧MOS管开关耦合信号。如果将探头地接到高侧mos管源极,则不存在台阶。
此帖结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