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COS/RTOS] MCU片内程序如何防读取/篡改?

楼主(2016-11-13):
我们的裸奔程序要考虑防外部对程序盗取/篡改,片上有一个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,有在线升级功能。
通常的做法是怎么样的?或者有什么好的办法??

网友A:
Flash的软件写保护可以加上吗

网友B(2017-01-12):
如果芯片支持MPU或MMU,可以设置一下,应该有点用(我只是看过,具体没用过

网友C:
如果程序(只读代码段和常量段)在片内Flash中保存和运行就不需要担心了,因为改变片内flash的数据会有一套稍微复杂一点的时序,因此不用去考虑不小心破坏。如果程序是由内部flash拷贝到ram中运行的,就必须考虑被篡改的情况(ram读写操作非常简单,flash则有一段时序控制)。

网友D:
防读取: 数据加扰,或硬件保护;
放篡改:签名验证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