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程序防盗通常有什么好的方法?

楼主(2016-11-13):
我们的裸奔程序要考虑防外部对程序盗取/篡改,片上有一个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,有在线升级功能。
通常的做法是怎么样的?

网友A:
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选择难以**或**成本高的芯片,或者外扩一片这样的芯片,与主芯片通过加密通讯协议如DES等不怕被侦听**的协议交互验证。单纯的靠原始编程不能防止**拷贝,但有办法给反汇编带来重**烦,但现在比较少用这样的方法,因为这需要用汇编编程,程序量较大的话,显然非常麻烦。另一个思路是采用加密的办法保存版权信息,并可以用某种方法读出以作为侵权证据,我有时就会采用这样的办法。
如果想了解防反汇编的技术手段,可以在本站侃单片机栏目找相关老帖,大约都是十年以前的,期间历经几次网站升级,能否找到就不清楚了。重点关注一个ID:hotpower,我也写过一点点相关的回帖,但很少,本站内对此研究最多的是hotpower。基本上只有1980s玩51的人才会钻研这方面。我的看法是,时代不同了,技术手段也要与时俱进。

网友B:
现在基本上不关心加密这个了.
没技术含量的东西不在乎别人抄,别人即使不抄也能请人很容易开发出来.
有技术含量的产品靠服务赚钱,开发只是一部分.

网友C:
让**成本大于开发成本就可以了。选一个**成本高的芯片,是最主要的手段。因为其它手段在芯片开盖,读出程序之后,通过反汇编都可以搞定,只是时间的问题。 比如花指令,加壳,唯一ID作为key,运行某种加密算法,在合适的工具下,都能很容易的**。举个例子,AES算法可以通过功率分析,得出其key。
前段时间,刚逆向**了一款进口汽车上的一个部件的程序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