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-TMS320F2812 CCS6.0添加头文件出错

楼主(2016-11-13):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- -自己想修改CMD文件 添加自己的都文件出现各种错误

楼主:
0.0怎么添加图片 真实跪了

楼主:
DSP281x_GlobalVariableDefs.c
在这个文件下
#ifdef __cplusplus
#pragma DATA_SECTION("MohuFile")
#else
#pragma DATA_SECTION(PID,"MohuFile");
#endif
volatile struct PID_H PID;
CMD文件也写好了
出现
#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;
#237 variable "PID" was declared with a never-completed type
#10234-D</a> 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
unresolved symbol _PID, first referenced in D:/14/DSP28XX
- -求指教

楼主:
这是头文件
#ifndef MOHU_H_
#define MOHU_H_

#ifdef __cplusplus
extern "C" {
#endif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struct PID_H{
        float kp,ki,kd;
        float es,es1,es2;
        float kzl;
        float kzzl;
        Uint16 mbz;
        Uint16 fhz;
        Uint16 kzzl2;
};

extern volatile struct PID_H PID;

#ifdef __cplusplus
}
#endif /* extern "C" */

#endif /* MOHU_H_ */

楼主:
这是自己写的C文件 不是主文件
#include "DSP281x_Device.h"     // Headerfile Include File
#include "DSP281x_Examples.h"   // Examples Include File
#include "mohu.h"
void PID_init(void)
{        PID.kzl        =0;
        PID.kzzl=0;
        PID.es        =0;
        PID.es1        =0;
        PID.es2        =0;
        PID.kp        =0.2;
        PID.ki        =0.015;
        PID.kd        =0.2;
        PID.fhz        =0;
        PID.mbz        =0;
        }

void PID_realize(Uint16 init)
{
        PID.fhz=init;
        PID.es=(float)PID.mbz-(float)PID.fhz;
        PID.kzzl=PID.kp*(PID.es-PID.es1)+PID.ki*PID.es+PID.kd*(PID.es-2*PID.es1+PID.es2);
        PID.es2=PID.es1;
        PID.es1=PID.es;

}

楼主:
大神门啊(>﹏<) 不=.= 随便指点指点啊

网友A:
提示是找不到自己写的那个头文件还是?

网友A:
如果能找到并调用你的头文件  那就是头文件里面写的不对报错
这样就是语法的问题了

网友A:
建议把自己写的头文件包含换成<>
试试   别用"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