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新手入门] 准备入坑,立贴为证

楼主(2016-11-13):
为什么要弄这个:
1.PID调节和高等数学可以用起来了。
感觉工作上以后会用到,作为知识储备。(其实是找个借口想买个玩具)
以前学的自动控制,线性代数,高等数学,数字信号控制都是理论,现在可以实践了。

计划:
1.先买书
2.看帖子
3.后期重点应该是软件,前期要把整个系统搞清楚

楼主:
飞行姿态
看了一个星期的资料,四元数,欧拉角。结果第一个看懂的是传感器。

1.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说明。
http://www.geek-workshop.com/thread-1695-1-1.html

2.四元数和欧拉角
还没弄清楚

3.国内两个开源成品的比较
从淘宝评论看,有一家要好点。

楼主:
说得好。
加速度对积分就是速度,速度积分就是路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角速度积分就是角度

楼主:
陀螺仪视频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j ... 76.3.10-1.1-1-1-9-0
有一种感觉,大学白上了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OD ... 5.3.16-1.1-1-1-15-0

楼主:
线性代数补课开始居然在B站.

http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av6731067/index_2.html

楼主:
腰闪了。歇歇

网友A:
楼主加油,我要关注你这个帖子

网友B(2017-01-31):
哈,楼主,是要搞事情。

网友C:
加油啊楼主,很好的资料,对我帮助很大!

网友D(2017-03-09):
引用 楼主:
线性代数补课开始居然在B站.

http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av6731067/index_2.html

楼主加油,

网友E:
4个多月了毫无进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4个多月了毫无进展?

说的对。不能再给自己找理由了。干起来

楼主:
第一个重点就是得到飞机的姿态。
平常我们要控制一个电源,那么我们要采集电压和电流。例如我们要电压升高,就把DA输出升高。
同理,我们要控制飞机,就要采样飞机的姿态。
可是飞机的姿态想想就不知道,以前完全没有接触,什么是飞机的姿态。
飞机的姿态是动态的,但是地球是静态的,所以我们用地球做参考。相当于电压是动态的,可以地是静态的。这样就有了个基点。
那怎么描述飞机的姿态呢。
一共三种方法。
欧拉角。方向余弦矩阵。四元数。一个比一个难搞。
欧拉角理解最直观,一看就明白。可是有缺点,这个表示方法,三个轴是有先后顺序的,但是飞机在天上是3个轴一起转的。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。但是这样最容易理解。
后面两个,我喷血了。
简单的说,用后面两个方法好,但是不直观,所以我们先用后面两个方法,做中间过程处理,最后换成欧拉角,供人看。
方向余弦矩阵的参数比四元数多,换句话说就是麻烦。
所以最后的结论是,由四元数担当起重任。由欧拉角负责对外工作。

楼主:
添加一个视频,关于复数
e^(pi*i) = -1
http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av ... 7876975416845943254

网友F:
1.2G,2.4G,5.8G数字模拟图传方案

-Moses
Q:3320424344

楼主(2017-04-15):
今天看四元数,记录一下。四元数表示旋转,这句话的含义一直没有理解。后来发现自己把概念搞混了。四轴飞行器这种飞行器,我们是遥控飞行的,我们发个指令给飞机,说向上飞,那么飞机,会根据当前姿态,调整。我们不是要知道飞机在地球上的绝对位置,即是什么经度,纬度,高度,这都不需要。
一个具体的例子
http://blog.csdn.net/super_mice/article/details/45619945

从上面这篇**,可以看出,把飞机转一次,再转一次,用四元数还是可以直接表示从初始位置,到最终位置。但是欧拉角转着转着,就会遇到锁死的情况。

网友G:
有需要用到ST MCU的,都可以加我聊下,我们专注这块10多年了,常备现货!或许能帮到你降低成本!   270129716

网友H:
很很很靠谱的姿态说明

网友I(2017-11-10):
楼主,坐等更新啊!

网友:
不错,我也想弄个

网友J:
进展如何了?关注下!

网友K:
楼主,你现在开始玩四旋翼了没?
我也刚开始玩,但是没有你这么的有计划,我只学过51单片机,现在在搞PID调节,飞机现在控制不了平衡,飞不起来,指点我一下,我要补一下基础知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