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【转】 STM8L最小系统

楼主(2016-11-13):
STM8L最小系统电源部分

STM8L的供电范围:1.65Vor1.8V-3.6V,1.65V是需要STM8L关闭BOR功能,这个在可选项字节中可以配置。

具体管脚电路接法如下:

推荐的电源layout:

楼主:
晶振时钟

STM8L有16M的内部RC时钟,如果使用这个时钟就不需要外部时钟了。
HSE-外部高速时钟:
HSE电路接法:

STM8L还有一个LSE时钟,可以用来为RTC模块提供时钟,外接32.768Khz的晶振,电路接法见下图:

对于图中的参数的深究,可以翻看AN2867的应用笔记。
当然啦,对单片机来说少不了调试和烧录,烧录方式有SWIM,一般上淘宝淘一个烧录器即可,SWIM方式中有NASTSWIMGNDVCC四个线。

网友A:
主要是晶振电路要做好了,不然容易废掉。多谢楼主资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是晶振电路要做好了,不然容易废掉。多谢楼主资料。

最小系统就那么点东西,
电源、复位、晶振,
注意焊接别短路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