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主函数中的函数初始化顺序有什么要求没呢

楼主(2016-11-13):
有一堆初始化的程序,都放在主函数中,初始化顺序有什么要求没呢

网友A:
只要程序可以运行,就没什么要求的吧。

网友B:
有些外设的初始化时,是有顺序要求的。具体可以看你芯片的数据手册,应该会指出的。

网友C:
模块的初始化顺序随便,看个人的意愿。外设初始化的话,操作寄存器是有顺序的。

网友D:
由你的功能决定的,你想把哪个放在最前,就放哪个就成。

网友E:
一般来说,芯片本身的外设初始化放在前面,函数的功能初始化放在后面。

网友F:
一般来说,定时器,eeprom,串口的初始化,放在最前面。因为后面的子程序会用到这些资源的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模块的初始化顺序随便,看个人的意愿。外设初始化的话,操作寄存器是有顺序的。 ...

是不是用库的话,就不用考虑这些初始化的顺序了呢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是不是用库的话,就不用考虑这些初始化的顺序了呢?

只能说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