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【转】STM8L151 在IAR中实现Flash/EEPROM的擦写

楼主(2016-11-13):
在 STM8L151G6U6中可支持字节擦写和块擦写,块擦写可一次擦写很所字节。字节擦写比较简单,需要注意的是块擦写,在块擦写中,需要配置一个地方。

对于IAR来说,
Uncomment the line “#define RAM_EXECUTION (1)” in the stm8l15x.h file to enable the FLASH functions execution from RAM through the specific __ramfunc keyword.
之后可在程序中调用Flash_BlockProgram();来进行块擦写。
在main函数前要做以下声明:
#ifdef _RAISONANCE_/* needed by memcpy for raisonance */#include <string.h>extern int __address__FLASH_EraseBlock;extern int __size__FLASH_EraseBlock;extern int __address__FLASH_ProgramBlock;extern int __size__FLASH_ProgramBlock;#endif /*_RAISONANCE_*/ 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 /* Declare _fctcpy function prototype as it is packaged by default in the Cosmicmachine library */#ifdef _COSMIC_int _fctcpy(char name);#endif /*_COSMIC_*/
之后可使用下面函数来进行擦写到epprom中,
void Flash_WriteDataBlock(uint8_t block_count, uint8_t *Buffer){    FLASH_Unlock(FLASH_MemType_Data);//可以擦写EEPROM或Flash:FLASH_Unlock(FLASH_MemType_Program);    while (FLASH_GetFlagStatus(FLASH_FLAG_DUL) == RESET)    {}    FLASH_ProgramBlock(block_count, FLASH_MemType_Data, FLASH_ProgramMode_Standard, Buffer);    while (FLASH_GetFlagStatus(FLASH_FLAG_HVOFF) == RESET)    {}    //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();    FLASH_Lock(FLASH_MemType_Data);}
之后编译即可,不知道是否要将工程设置为支持C标准库,可能要,测试成功的工程是做了这个设置的,大家也可以自己做一下测试

网友A:
这个功能可以省略一个EEPROM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功能可以省略一个EEPROM。

恩,不过还是EEPROM寿命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