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找芯片,4路AD输入和4路DA输出,精度8位

楼主(2016-11-13):
大神给推荐个吧

网友A:
4路DA的真心不知道,新唐好多两路DAC的,多的数不清。ADC那女随便找个新唐的都可以满足。

网友A:
要不楼主就该成2路的,或者用外挂的DAC。好多外挂的也是2路。

网友A:
找了STM32的,也是好多都是2路DAC。

网友A:
STM32最高是3个DAC,楼主这个什么应用,需要这么多。

楼主:
外挂芯片有给推荐个型号   最好是I2C接口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路DA的真心不知道,新唐好多两路DAC的,多的数不清。ADC那女随便找个新唐的都可以满足。 ...

外挂芯片有给推荐个型号   最好是I2C接口的

网友B:
4路DAC得真不好找,
多数都是两路多通道

网友C:
一般都2路DA,要求8位输出的话,用PWM转DA电路输出好了;

网友D:
外挂采样保持器就好了.ad,da 都能用

网友E:
DAC5573 具有 I2C 接口的 8 位四路 DAC

DAC5574 具有 I2C 接口的 8 位四路数模转换器

网友F:
为什么一定要集成的啊。一路DAC,带模拟开关也可以啊。

网友G:
等你们推荐了之后,可能会说速率达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