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S 为什么我设置外部晶振16M的时候不对呢

楼主(2016-11-13):
STM8S 为什么我设置外部晶振16M的时候不对呢,有人搞过这个吗?

网友A:
程序问题呢?还是硬件问题呢,先搞懂这个

网友B:
不对是什么情况呢?振不起来,还是频率达不到16M呢

网友C:
查看寄存器,我记得这个芯片有寄存器可以知道主频值的。

网友D:
默认是使能的内部晶振,你需要切换为外部晶振的,切换程序是否ok呢?

网友E:
给你个切换的代码看看
  CLK_ECKR_HSEEN=1;//开外部
  while(!CLK_ECKR_HSERDY);//等待外部时钟准备好
  CLK_SWCR_SWEN=1;//使能时钟切换
  CLK_SWR=0XB4;//HSE为主时钟源
  while(!CLK_SWCR_SWIF);//等待切换成功,如果Option Bytes中的Flash_Wait_States不设置为1,此行不能通过
  CLK_SWCR_SWEN=0;// 清除切换标志

网友F:
拿示波器看看晶振是否起振呢?起振电容是否匹配呢?

网友G:
拿个led闪烁做为指示,判断是切换失败呢,还是切换成功

网友H:
打开外部晶振后,必须要加while进行判断,或者加个延时等待稳定的

网友I:
先使能内部晶振,然后单步调试吧,看看是卡在哪里的呢

网友J:
如果是晶振电路的问题,程序会卡在while循环那里,主函数的其他操作都不执行。如果是切换失败,会继续保持内部晶振,这时候程序会运行的

网友K:
沙发客,好久没来,有么有想我?

网友L:
需要配置的!

建议从引导文件 配置!

网友M:
分频什么的,都设置正确的吗?

网友N:
不对是指主频值不对呢?还是切换失败呢

网友O:
把内部晶振和外部的频率设置的不一样,观看led的闪烁频率,就知道是停留在内部还是外部了

网友P:
//启动时钟配置
    void SysClkInit(void)
   {
   //  CLK_SWR=0xe1; //HSI为主时钟源
       CLK_SWR=0xb4; //HSE为主时钟源
       CLK_CKDIVR=0x00;//CPU时钟0分频,系统时钟0分频
       CLK_CSSR=0x01;//时钟安全监测使能
       CLK_SWCR=0x02;//使能自动时钟切换
   }

网友Q:
首先设置时钟源,也就是时钟是用内部还是外部,如果对时间精度要求不高,用内部也可以。。然后是时钟分频。。这个分频需要设定系统时钟和CPU时钟,这两个时钟,如果对此有特殊要求就得好好斟酌一下了,而我全部不分频。时钟安全监测还是打开吧,如果用的外部时钟,但是外部时钟突然出现故障的话,单片机会自动启用内部时钟,内部时钟默认为8分频也就是2M。然后时钟自动切换,好像这个有没有都可以,去掉能不能使回头再试。。

网友R:
我记得官方有晶振切换的例程的,跑例程试试看。

楼主(2017-04-17):
引用 网友D:
默认是使能的内部晶振,你需要切换为外部晶振的,切换程序是否ok呢?

没有切换正确,需要加个延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