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【转】STM8L051 同时使用RTC和USART通信

楼主(2016-11-13):
STM8L051 同时使用RTC和USART通信

在STM8L051中,管脚定义如下:

其中RTC时钟管脚与USART通信管脚复用了

故需要重映射管脚,将USART的TX RX的管脚映射到别的脚上去,使用下面的代码将TX RX映射到PA2 PA3去,

[csharp] view plain copy

  • SYSCFG_RMPCR1 &= (uint8_t)((uint8_t)((uint8_t)0x011C << 4) | (uint8_t)0x0F);
  • SYSCFG_RMPCR1 |= (uint8_t)((uint16_t)0x011C & (uint16_t)0x00F0);

之后只需正常配置PA2、PA3的模式,USART的参数即可实现USART通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