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【转】STVD下STM8L151使用官方固件库开发

楼主(2016-11-13):
STVD下STM8L151使用官方固件库开发
标签: STM8LSTVD固件库
2016-01-05 10:34 296人阅读 评论(0) 收藏 举报

分类:
STM8L(13)

版权声明:本文为博主原创**,未经博主允许不得转载。

相信很多朋友在STM8的开发中很多是使用官方的固件库来进行开发的,这样开发速度快,并且程序不易出错。

前面的博客讲到了如何在STVD中新建一个新的STM8L151的工程,最后新建成功后,出现下面的工程目录:

在STM8_interrupt_vector.c 文件中,代码如下:

[cpp] view plain copy

  • /*  BASIC INTERRUPT VECTOR TABLE FOR STM8 devices
  • *  Copyright (c) 2007 STMicroelectronics
  • */
  •
  • typedef void @far (*interrupt_handler_t)(void);
  •
  •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{
  •   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;
  •    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;
  • };
  •
  • @far @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(void)
  • {
  •     /*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,
  •       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
  •     */
  •     return;
  • }
  •
  • extern void _stext();     /* startup routine */
  •
  •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[] = {
  •  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_stext}, /* reset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trap 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0 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1 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2 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3 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4 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5 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6 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7 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8 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9 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10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11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12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13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14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15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16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17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18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19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20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21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22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23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24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25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26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27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28 */
  •     {0x82, NonHandledInterrupt}, /* irq29 */
  • };

楼主:
代码中的中断向量表需要我们自己修改,至于如何修改在STM8L151的官方固件库里有,下面看一下官方固件库里的stm8_interrupt_vector.c文件,代码如下:

[cpp] view plain copy

  • /*  BASIC INTERRUPT VECTOR TABLE FOR STM8 devices
  • *  Copyright (c) 2013 STMicroelectronics
  • */
  •
  •
  • #include "stm8l15x_it.h"
  •
  • typedef void @far (*interrupt_handler_t)(void);
  •
  •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{
  •     uint8_t interrupt_instruction;
  •    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;
  • };
  •
  •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[] = {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_stext},      /* Rese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TRAP_IRQHandler},         /* TRAP - Software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NonHandledInterrupt},     /* Reserved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FLASH_IRQHandler},            /* irq1 - FLASH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DMA1_CHANNEL0_1_IRQHandler},          /* irq2 - DMA1 channel0 and channel1 interrupt */
  •  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DMA1_CHANNEL2_3_IRQHandler},            /* irq3 - DMA1 channel2 and channel3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RTC_CSSLSE_IRQHandler},           /* irq4 - RTC/ CSS on LSE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EXTIE_F_PVD_IRQHandler},    /* irq5 - External IT PORTE/F interrupt /PVD interrupt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EXTIB_G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6 - External IT PORTB / PORTG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EXTID_H_IRQHandler},          /* irq7 - External IT PORTD / PORTH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EXTI0_IRQHandler},            /* irq8 - External IT PIN0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EXTI1_IRQHandler},            /* irq9 - External IT PIN1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EXTI2_IRQHandler},            /* irq10 - External IT PIN2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EXTI3_IRQHandler},          /* irq11 - External IT PIN3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EXTI4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12 - External IT PIN4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EXTI5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13 - External IT PIN5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EXTI6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14 - External IT PIN6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EXTI7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15 - External IT PIN7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LCD_AES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16 - LCD / AES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SWITCH_CSS_BREAK_DAC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17 - CLK switch/CSS interrupt/ TIM1 Break interrupt / DAC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ADC1_COMP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18 - ADC1 and Comparator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TIM2_UPD_OVF_TRG_BRK_USART2_TX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19 - TIM2 Update/Overflow/Trigger/Break / USART2 TX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TIM2_CC_USART2_RX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20 - TIM2 Capture/Compare / USART2 RX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TIM3_UPD_OVF_TRG_BRK_USART3_TX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21 - TIM3 Update/Overflow/Trigger/Break / USART3 TX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TIM3_CC_USART3_RX_IRQHandler},            /* irq22 - TIM3 Capture/Compare /USART3 RX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TIM1_UPD_OVF_TRG_COM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23 - TIM1 Update/Overflow/Trigger/Commutation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TIM1_CC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24 - TIM1 Capture/Compare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TIM4_UPD_OVF_TRG_IRQHandler},     /* irq25 - TIM4 Update/Overflow/Trigger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SPI1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26 - SPI1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USART1_TX_TIM5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27 - USART1 TX / TIM5 Update/Overflow/Trigger/Break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USART1_RX_TIM5_CC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28 - USART1 RX / TIM1 Capture/Compare interrupt */
  •   {0x82, (interrupt_handler_t)I2C1_SPI2_IRQHandler},      /* irq29 - I2C1 / SPI2 interrupt */
  •
  • };

直接将这个文件替换原来的文件即可。
另外需要将固件库里的libraries的inc、src文件夹的文件放到工程里面。还有stm8l15x_conf.h、stm8l15x_it.c、stm8l15x_it.h放到工程里。并配置stm8l15x_conf.h里的MCU选择,最后的工程文件架构大概如下:

到这里,就可以使用官方的固件库来进行开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