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【转】STM8L151在STVD/IAR下重定向printf函数

楼主:
之前一直是在IAR下对STM8L151进行编程,因为在IAR的参考例子比较多,关键是很多配置可以参考,主要是参考风驰的STM8例子开发的,在此表示感谢。

最近由于需要在STVD下对STM8L151进行编程,在程序中有用到Printf函数来打印调试信息,编译的时候发现将<stdio.h>包含进行还是不行,上网查了下,说是需要重定向一下,于是找了好久,还是没有找到如何重定向!!没办法还是要回到ST提供的固件库中找答案,发现在USART的例子中有代码可以参考。如下面所示

[cpp] view plain copy

  • #ifdef _RAISONANCE_
  • 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putchar (char c)
  • #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int getchar (void)
  • #elif defined (_COSMIC_)
  • 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char putchar (char c)
  • #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char getchar (void)
  • #else /* _IAR_ */
  • 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putchar (int c)
  • #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int getchar (void)
  • #endif /* _RAISONANCE_ */

在IAR/STVD中都需要重定向putchar  getchar函数,只是它们的函数声明有些区别,这个跟编译器有关。在例子中也给出了putchar  getchar的代码,如下面所示

[cpp] view plain copy

  • PUTCHAR_PROTOTYPE
  • {
  •   /*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*/
  •   USART_SendData8(EVAL_COM1, c);
  •   /*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*/
  •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EVAL_COM1, USART_FLAG_TC) == RESET);
  •
  •   return (c);
  • }

[cpp] view plain copy

  • GETCHAR_PROTOTYPE
  • {
  •   int c = 0;
  •   /* Loop until the Read data register flag is SET */
  •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EVAL_COM1, USART_FLAG_RXNE) == RESET);
  •     c = USART_ReceiveData8(EVAL_COM1);
  •     return (c);
  •   }

这样就完成了printf的重定向了,可以在代码中使用printf函数了,当然啦你需要配置USART并使能它。

网友A(2016-11-13):
通过重定向可以将这个函数通过不同的接口打出去。

网友B:
要将那个函数的子函数体映射到串口的发送功能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