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【转】STM8L101F3P6低功耗

楼主(2016-11-13):
因最近项目用到STM8L101F3P6超低功耗MCU,所以想在这里总结一下相关内容。
STM8L101F3P6 供电电压:1.65V - 3.6V,具体的最小电路如下如所示

平时编写代码可参考ST官网给的固件例程。在使用该MCU时,为了达到低功耗的目的,平时可注意几个方面:
1、使用STM8L101的AWU自动唤醒模块,并尽量是休眠时间较长。
2、在进入休眠状态时,需配置好各个GPIO的高低电平状态,因为如果存在端口中存在高低电平的通路,尽管电阻有几十k,但还是会增加几十微安的电流,在休眠状态下,这个电流还是比较大的。
举个例子,我是将没有用到的GPIO口都置为上拉输出低,对于中断口我都是用1M的电阻来外部上拉,以减小电流。
未完待续。。。

网友A:
对,只要满足要求,电流越小越省电。

网友B:
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以及供电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以及供电就行了。

这是简单的,也是最基本需求。
复杂了那可多了去了,
电源的稳定性,
信号的完整性,
系统的抗干扰能力
···

网友B:
坐等楼主继续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