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【转】单片机存储中的大小端模式

楼主(2016-11-13):
请写一个C函数,若处理器是Big_endian的,则返回0;若是Little_endian的,则返回1
解答:
int checkCPU( ){    {           union w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int a;                  char b;           } c;           c.a = 1;           return(c.b ==1);    }}
剖析:
嵌入式系统开发者应该对Little-endian和Big-endian模式非常了解。采用Little-endian模式的CPU对操作数的存放方式是从低字节到高字节,而Big-endian模式对操作数的存放方式是从高字节到低字节。例如,16bit宽的数0x1234在Little-endian模式CPU内存中的存放方式(假设从地址0x4000开始存放)为:
内存地址0x40000x4001
存放内容0x340x12
而在Big-endian模式CPU内存中的存放方式则为:
内存地址0x40000x4001
存放内容0x120x34
32bit宽的数0x12345678在Little-endian模式CPU内存中的存放方式(假设从地址0x4000开始存放)为:
内存地址0x40000x40010x40020x4003
存放内容0x780x560x340x12
而在Big-endian模式CPU内存中的存放方式则为:
内存地址0x40000x40010x40020x4003
存放内容0x120x340x560x78
联合体union的存放顺序是所有成员都从低地址开始存放,面试者的解答利用该特性,轻松地获得了CPU对内存采用Little-endian还是Big-endian模式读写。如果谁能当场给出这个解答,那简直就是一个天才的程序员。

楼主:
补充:
所谓的大端模式,是指数据的低位(就是权值较小的后面那几位)保存在内存的高地址中,而数据的高位,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,这样的存储模式有点儿类似于把数据当作字符串顺序处理:地址由小向大增加,而数据从高位往低位放; 所谓的小端模式,是指数据的低位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,而数 据的高位保存在内存的高地址中,这种存储模式将地址的高低和数据位权有效地结合起来,高地址部分权值高,低地址部分权值低,和我们的逻辑方法一致。
为什么会有大小端模式之分呢?这是因为在计算机系统中,我们是以字节为单位的,每个地址单元都对应着一个字节,一个字节为 8bit。但是在C语言中除了8bit的char之外,还有16bit的short型,32bit的long型(要看具体的编译器),另外,对于位数大于 8位的处理器,例如16位或者32位的处理器,由于寄存器宽度大于一个字节,那么必然存在着一个如果将多个字节安排的问题。因此就导致了大端存储模式和小 端存储模式。例如一个16bit的short型x,在内存中的地址为0x0010,x的值为0x1122,那么0x11为高字节,0x22为低字节。对于 大端模式,就将0x11放在低地址中,即0x0010中,0x22放在高地址中,即0x0011中。小端模式,刚好相反。我们常用的X86结构是小端模 式,而KEIL C51则为大端模式。很多的ARM,DSP都为小端模式。有些ARM处理器还可以由硬件来选择是大端模式还是小端模式。

网友A:
那么弱弱的问一下STM32是采用什么模式存储,51单片机是什么模式?

网友A:
是跟硬件有关呢,还是跟开发软件有关?

网友B:
如果不是操作那种位的操作,根本不用考虑,而不同硬件或不同软件用的时候需要进行验证一下。

网友C:
和编译器有关,只是编译器多数会最大的复用芯片的资源,一些芯片的一些寄存器会有连续的情况,就和芯片有关了,和芯片一致时可以看作一个变量处理,不同时要看作多个寄存器(变量)处理;

网友D:
直接uint16_t a = 1;
return *(uint8_t *)(&a)不就行了,还更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