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大神们请指教,COSMIC仿真。。。

楼主(2016-11-13):
COSMIC能用软件仿真TIMER吗?我用软件仿真,TIM4_CNTR数值不变化。。

网友A:
宇宙的?啥意思?》

网友B:
没有用软件仿真过,Debug时候应该可以设置断点观察吧

网友C:
cosmic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我我一般都安装完cosmic用stvd仿真

楼主:
嗯,就是STVD调试,软件仿真TIM4_CNTR的值不变化。。

楼主:
ST-LINK硬件仿真,TIM4_CNTR值会变化,难道STM8S的定时器不能用软件仿真,刚转来学ST,很多功能不熟悉。

网友D:
可以变化的,楼主是不是忘了点实施读取

网友E:
可以的。
你确认下所用料号有无TIM4,检查下tim4开启了没有,是否做了正常配置。如果用库的话,基于芯片型号的宏定义要打开。

楼主:
就一个简单的实验程序
#include "STM8S103k3.h"

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x;
  // 首先初始化GPIO
        CLK_CKDIVR=0x10;//4M
        while(!(CLK_ICKR&0x02));//等待时钟就绪
        PD_DDR|=0x04;
        PD_CR1|=0x04;
        PD_CR2&=~0x04;//推挽输出

//IWDG看门狗
  //IWDG_KR=0xcc;
  IWDG_KR=0x55;//禁止写保护
        IWDG_PR=0x03;
        IWDG_RLR=0x66;
        IWDG_KR=0xaa;//刷新IWDG看门狗

  // 然后初始化定时器4
  TIM4_IER = 0x00;            // 禁止中断
  TIM4_EGR = 0x01;            // 允许产生更新事件
  TIM4_PSCR = 0x07;           // 计数器时钟=主时钟/128=4MHZ/1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相当于计数器周期为32uS
  TIM4_ARR = 255;             // 设定重装载时的寄存器值,255是最大值
  TIM4_CNTR = 255;            // 设定计数器的初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时周期=(ARR+1)*32=8192uS
  TIM4_CR1 = 0x01;            // b0 = 1,允许计数器工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b1 = 0,允许更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控制器,启动定时?
        //TIM4_IER=0x01;
        //_asm("rim");

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// 进入无限循环
  {
                for(x=62;x>0;x--)
    {
    while((TIM4_SR & 0x01) == 0x00); // 等待更新标志
    TIM4_SR = 0x00; // 清除更新标志
    //IWDG_KR=0xaa;
    }
    PD_ODR = PD_ODR ^ 0x04;// LED驱动信号取反
  }
}

软件仿真,TIM4_CNTR值不变,一直无法运行到断点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变化的,楼主是不是忘了点实施读取

在哪里点“实施读取”啊?没找到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可以的。
你确认下所用料号有无TIM4,检查下tim4开启了没有,是否做了正常配置。如果用库的话,基于芯片型 ...

MCU型号也选的STM8S103K3,该芯片有TIM4,没有用库,寄存器方式。且用ST-LINK硬件仿真正常。就是纠结软件仿真为什么不行呢

网友F:
中断呢?这些操作应该放在中断中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