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种u转串芯片稳定呢,我的u转串过几天就烧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6-11-13):
你用的是哪种主控芯片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哪种主控芯片呢?

我用的是CP2102的芯片,也不是坏了,就是过几天又能用了,奇怪

网友B:
FT232的芯片,我一直用的这个,从来没挂过。

网友C:
我觉得PL2303市面上最多了,但是很不稳定。

网友D:
一般来说,贵的芯片肯定比便宜的稳定。

网友E:
楼主是用来干什么的呢?下载还是调试

网友F:
我用STC的芯片,表示经常坏usb转TTL的芯片

网友G:
CH340/CH341 南京沁恒的产品,市面上成品线大量使用,价格低廉。

网友H:
PL2303对stc的isp支持不好,用某一版的驱动才行,而且除了89系
列之后,其他系列支持的很不好。

网友H:
FT8U232BM的价钱最贵,但性能最稳定,并且驱动支持最好,焊接起来相对也比较容易。

网友I:
选择台系的芯片吧,价格合适,稳定性也不错。比如CP2012系列的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FT8U232BM的价钱最贵,但性能最稳定,并且驱动支持最好,焊接起来相对也比较容易。 ...

这个芯片没有听说过,什么公司的呢?

网友J:
FTDI公司的芯片,我认为是最稳定的了。调试的话建议买他们官方的板子,反正我没有烧过。

网友K:
使用CH340 感觉很不错的!

网友L:
不得不说,国外的芯片就是比国内的芯片耐用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L:
不得不说,国外的芯片就是比国内的芯片耐用。

再加一句,台湾的往往比大陆的好用。

网友N:
引用 网友L:
不得不说,国外的芯片就是比国内的芯片耐用。

价格就在那里摆着呢,成本低了,质量肯定也就下降了。对产品的定位问题。

网友O:
应该是没加保护电路吧,保护电路做好就不会挂掉了。

楼主(2017-04-17):
引用 网友B:
FT232的芯片,我一直用的这个,从来没挂过。

看了看价格,你这个确实有点贵呀

网友B:
居然合泰新出来的usb转串口不错,不知道价格和稳定性如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