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CRC校验是怎么回事,硬件校验码?

楼主(2016-11-13):
STM32的CRC校验是怎么回事,硬件校验码?不需要软件参与吗?

网友A:
CRC是软件校验吧。这个应该没有硬件校验。

网友B:
我记得有个标准的CRC校验码的,加入运算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STM32  CRC32校验很简单,只要调用库函数就可以

网友D:
给你个软件校验代码:

#include "crc8_16.h"

//CRC高位字节值表
const u8 auchCRCHi[] = {
0x00, 0xC1, 0x81, 0x40, 0x01, 0xC0, 0x80, 0x41, 0x01, 0xC0,
0x80, 0x41, 0x00, 0xC1, 0x81, 0x40, 0x01, 0xC0, 0x80, 0x41,
0x00, 0xC1, 0x81, 0x40, 0x00, 0xC1, 0x81, 0x40, 0x01, 0xC0,
0x80, 0x41, 0x01, 0xC0, 0x80, 0x41, 0x00, 0xC1, 0x81, 0x40,
...
0x80, 0x41, 0x00, 0xC1, 0x81, 0x40
};
//CRC 低位字节值表
const u8 auchCRCLo[]={
0x00, 0xC0, 0xC1, 0x01, 0xC3, 0x03, 0x02, 0xC2, 0xC6, 0x06,
0x07, 0xC7, 0x05, 0xC5, 0xC4, 0x04, 0xCC, 0x0C, 0x0D, 0xCD,
0x0F, 0xCF, 0xCE, 0x0E, 0x0A, 0xCA, 0xCB, 0x0B, 0xC9, 0x09,
0x08, 0xC8, 0xD8, 0x18, 0x19, 0xD9, 0x1B, 0xDB, 0xDA, 0x1A,
...
0x43, 0x83, 0x41, 0x81, 0x80, 0x40
};
//获得CRC16值
//puchMsg:要校验的数组
//usDataLen:数组长度
u16 Get_Crc16(u8 *puchMsg,u16 usDataLen)
{
u8 uchCRCHi=0xFF;     //高CRC 字节初始化
u8 uchCRCLo=0xFF;     //低CRC 字节初始化
u32 uIndex;     //CRC 循环中的索引
while(usDataLen--)     //传输消息缓冲区
{
uIndex=uchCRCHi^*puchMsg++; //计算CRC
uchCRCHi=uchCRCLo^auchCRCHi[uIndex];
uchCRCLo=auchCRCLo[uIndex];
}
return (uchCRCHi<<8|uchCRCLo);
}
//CRC8校验
//ptr:要校验的数组
//len:数组长度
//返回值:CRC8码
u8 Get_Crc8(u8 *ptr,u16 len)
{
u8 crc;
u8 i;
crc=0;
while(len--)
{
crc^=*ptr++;
for(i=0;i<8;i++)
{
if(crc&0x01)crc=(crc>>1)^0x8C;
else crc >>= 1;
}
}
return crc;
}

网友E:
好像有自带的crc校验的,不过没有用过

网友F:
stm32硬件算出来的CRC与标准的CRC不一样,我用的是标准CRC

网友G:
http://www.21ic.com/tools/HotWC3_V1.22.html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stm32硬件算出来的CRC与标准的CRC不一样,我用的是标准CRC

STM32的CRC32是标准的,只是非标准的成了主流而已。

网友I:
CRC校验原理都一样,只是选的多项式不同,因此会有各种不同的多项式算法.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应的多项式是不是我们的多项式.

网友J:
使用自带的CRC模块应该速度快点,使用软件crc的话速度应该慢

网友K:
引用 网友H:
STM32的CRC32是标准的,只是非标准的成了主流而已。

主频高的话,这些都不是问题,就一个操作而已

网友L:
参考 MCD Application V3.5.0, CRC_Calculation CRC Calculation example:
\stm32f10x_stdperiph_lib\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.5.0\Project\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\CRC\CRC_Calculation
这就是个CRC的例程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主频高的话,这些都不是问题,就一个操作而已

积少成多的,运算多了,速度不知不觉就下降了。

网友M:
所有的STM32芯片都内置了一个硬件的CRC计算模块,可以很方便地应用到需要进行通信的程序中,这个CRC计算模块使用常见的、在以太网中使用的计算多项式:
  X32 + X26 + X23 + X22 + X16 + X12 + X11 + X10 +X8 + X7 + X5 + X4 + X2+ X +1
写成16进制就是:0x04C11DB7

网友N:
引用 网友D:
给你个软件校验代码:

#include "crc8_16.h"

这些字节表是否可以任意修改呢?有什么规律在内呢

网友O:
引用 网友N:
这些字节表是否可以任意修改呢?有什么规律在内呢

一样的,发送端改了,接收端也要改的。但最好不要修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