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
IMX536可以烧写,无法启动的问题

楼主(2016-11-13):
外购的IMX536核心板,自己做的接口功能底板,底板做了两个版本(尺寸和硬件布局不同),现在的问题是,在第一种底板上IMX536正常烧写启动都正常,在第二种底板上用相同的程序烧写正常,当通过拨码开关切换为启动模式的时候,没有任何反应,串口也无数据。BOOT设置硬件上都是相同的,不知道为什么第二种板就是不能启动,求助大神这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

网友A:
烧写的是什么系统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