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4如何手动导入.out文件

楼主(2016-11-13):
就是如何在ccs4中导入,out文件,对其进行离线仿真

网友A:
CCS为什么要到收入out文件呢?

网友A:
CCS4烧写out,必须烧写到flash里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CS4烧写out,必须烧写到flash里面的。

也就是必须要连接硬件吗

网友B:
直接写入out不能进行仿真的。

网友B:
楼主的工程文件都有才能仿真相关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工程文件都有才能仿真相关程序。

受教了

网友C:
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C:
也没看出什么结论啊
官方论坛很多工程师建议别再使用CCS4了

网友:
这个可以下载相关程序,不能仿真吧。

网友:
这个离线仿真是什么意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