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FPGA的数据通过3.0传输给PC机

楼主(2016-11-13):
  大家好,我最近在做个课题,设计到USB3.0的知识,我要实现的主要内容是,把FPGA的数据通过3.0传输给PC机,现在我看了AN64974中的slave fifo这篇**,但是还是没什么头绪,不知道从哪下手,希望用过的大神们,帮帮我,在这里谢谢大家了!!!!!

楼主:
我现在手里有个slave fifo的例程,stream in和stream out的,我是不是都要用到啊

网友A:
又一个FPGA和USB通信的。

楼主:
恩,看到有人成功过,想试试

网友B:
不知道楼主以前做什么的,如果对FPGA和MCU都很精通的话,自然不在话下。提示一下:你做这样的课题的话,一般MCU不是很难,只要在固件的slavefifo里改改就行

网友C:
最主要的还是FPGA的状态机,FX3的我看过一些,里面好像例程挺多的

网友D:
还有个RTOS,看官方给的例程,FX3应该不是很难,你甚至可以不用懂数据是怎么传输到PC的

网友E:
主要还是FPGA的状态机。

网友F(2017-04-06):
楼主,解决了吗?求分享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