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 怎么用51的烧录器,给AT89C2051烧录程序?

楼主(2016-11-13):
用线将他们对应的插口连接,然后烧录,这样行吗??

网友A:
这个锁紧座显然不适用于2051,如果这个烧录器软硬件支持2051的话,可以用转换卡方法来解决更方便。

网友B:
可以用USB啊,或者串口转usb试试。。。。

网友C:
LZ, 这锁存器锁不了吧…

网友D:
把接口一根线一根线按定义接上去,只要程序适合,就可以的。

网友E:
AT 的芯片和STC的下载方式都不一样,你这个应该是STC 的下载,不能下载AT 芯片

网友F:
恩恩 ,楼上正解,要用AT芯片的下载软件下载,一般淘宝卖家有相关资料。

网友G:
我有一个专用的下载器,自己做的pcb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锁紧座显然不适用于2051,如果这个烧录器软硬件支持2051的话,可以用转换卡方法来解决更方便。 ...

能不能接线,让他们p1.0对p1.0这样烧录呢?

网友H:
有专用下载的软件,烧录时候要打开单片机

网友I:
sTC有可完全代替89C2051的片子,能串行下载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USB啊,或者串口转usb试试。。。。

怎么感觉这个是两码事,不同的概念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