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linux系统启动不了,这是为什么

楼主(2016-11-13):
yaffs: dev is 32505859 name is "mtdblock3"
yaffs: passed flags ""
yaffs: Attempting MTD mount on 31.3, "mtdblock3"
yaffs: auto selecting yaffs2
block 524 is bad
yaffs_read_super: isCheckpointed 0
VFS: Mounted root (yaffs filesystem) on device 31:3.
Freeing init memory: 144K
Warning: unable to open an initial console.
Failed to execute /linuxrc.  Attempting defaults...
Kernel panic - not syncing: No init found.  Try passing init= option to kernel.

u-boot中bootcmd定义:#define CONFIG_BOOTARGS    "noinitrd root=/dev/mtdblock3 console=ttySAC0,115200 init=/linuxrc mem=64M"

根文件系统用tftp下载并烧写到nand中:nand write.yaffs 30000000 0x00400000 1000000
我不知道1000000这个size对不对,我用fc00000提示烧写不了。256MB的nand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oinitrd root=/dev/mtdblock3 console=ttySAC0,115200 mem=64M试下这个,可以在uboot的命令行修改 ...

问题已经解决了,是内核中的分区和uboot烧写的地址不一致导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oinitrd root=/dev/mtdblock3 console=ttySAC0,115200 mem=64M试下这个,可以在uboot的命令行修改 ...

还有一个问题,为什么我的系统不接串口终端久启动不了。插上串口线可以启动,拔掉串口线就启动不了,好像只能进入uboot命令行,没有自动启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