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双时钟的必要性和优点在哪里?

楼主(2016-11-13):
一些单片机有双时钟,占用i/o口,不知道双时钟的必要性和优点在哪里?

网友A:
芯片引脚有两组时钟输入选择  一种是只能接入32.768KHz的时钟源, 另一种是可以接入0-20MHz的时钟源 ,对于外部晶振可以作为唤醒时钟源、。

网友B:
需要外接晶振的时候一般是对时钟精度有要求的时候。

网友C:
如果同时对高低速时钟精度有要求时,使用高频晶振提供高速时钟,低频晶振提供低速时钟。

网友D:
这个是给不同的信号源提供时钟信号的。

网友D:
32.768KHz这个是时钟信号。

网友E:
不同的功能需要的时钟不一样的。

网友E:
一般都是12M的时钟源。

网友F:
可以给不同的模块提供不同的时钟源。

网友F:
32K的时钟一般都作为时钟信号源。

网友G:
如果有高低速时钟要求的话,要用的

网友G:
高频晶振提供高速时钟,低频晶振提供低速时钟都是必要的

网友H:
主要考虑低功耗问题

网友I:
时钟信号的稳定性。

网友I:
不同的时钟都有不同的作用。32k就是时钟信号,12M就是电路时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