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ADC1

楼主(2016-11-14):
我用ADC2例子程序改写成ADC1的软件,编译器是IAR1.401版本的,编译老是提示没有定义ADC1的一些寄存器,但是实际在STM8S.H文件里面定义,请大神指点,很急的,搞不出要失业了

网友A:
头文件没添加?还有你要看请楚,adc1和adc2寄存器里面的内容存在一点点差别,要看清楚哦

网友B:
截图看下

网友C:
ADC1的寄存器还是要和数据手册匹配过吧,具体用的是哪一块芯片也说一下

网友D:
你是不是用了STM8S20 ,这系列没有ADC1

网友E:
肯定是没添加ADC1的库文件吧,或者头文件没包含

网友F:
肯定是没添加.c文件,头文件的话,包含一个总的头文件就好了。或者是你的芯片没有选择正确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