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项目需要一路USB driver和一路USB OTG请问STM有这样的芯片吗?

楼主(2016-11-14):
如题,谢谢。

网友A:
印象中有的,F4系列,查看一下资料看看

楼主:
F4系列有一路USB OTG FS 和一路USB OTG HS ,   但我不知道,OTG FS或OTG HS 能当一路 USB FS device用吗??

网友B:
USB FS driver 指什么???
是不是想说 USB FS device ?

楼主:
USB FS driver 指什么???
是不是想说 USB FS device ?----哦对的,是USB FS device ,打错字母了。

楼主:
OTG FS或OTG HS 能当一路 USB FS device用吗??

网友B:
OTG既可以做 device ,也可以做 host, FS / HS 只是速度的区别

楼主:
谢谢楼上,谢谢5楼的型号推荐,符合的型号有 F207 F217 F405 F407等等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