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串口烧写] nor-writer烧写nor flash求助

楼主(2016-11-14):
   我在ti、官网上下载的mcsd,在nor-writer文件夹下有这些文件
按照网上的烧写教程: “打开MCSDK自带的nor-writer工程,将工程bin文件夹下的nor_writer_input.txt 打开,修改输入文件名为spirom_le.dat 并将spirom_le.dat拷贝到mcsdk_xxxx\tools\writer\nor\evmc667xl\bin路径下”
  在我下载的mcdk的相应目录下并未有bin 文件夹呀,请问是怎么回事,第一次接触这个,还望指点

网友A:
生成.dat应该需要HEX****.cmd文件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生成.dat应该需要HEX****.cmd文件吧

你说的是工具链转化,我现在已经通过工具链生成了.dat文件,现在需要烧到flash里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是工具链转化,我现在已经通过工具链生成了.dat文件,现在需要烧到flash里面 ...

那你就打开工程看看他要从那个路径读取这个.DAT
然后改改  放到改后的路径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就打开工程看看他要从那个路径读取这个.DAT
然后改改  放到改后的路径下 ...

我这边在官网下载mcsdk里面没有工程文件,我截图的那些文件不知道怎么用,我官网下载的mcsdk是1.0版本,我看网上教程里面的都是2.0版本,我这边也没有找到2.0版本的安装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