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Matlab双闭环系统PI调节器输出饱和

楼主(2016-11-14):
以下是小弟做的电机双闭环Matlab仿真,额定转矩为14.3Nm,但是当我把负载转矩加到12Nm时,
转速有较大的静态误差,如下图1转速与转矩(设定转速为1000rpm)
此时,观察转速PI调节器的输出,发现已经达到限幅值,Uq的输出也达到了饱和。
想了好久,试过PID分离,和去除积分项,都没有效果。它怎么就这么稳定了呢?
求助啊。

网友A:
看下面的波形,感觉是很稳定的呀,为什么不满意呢?

网友B:
单片机的数据如何才能导入到mtlab上呢,请教。

网友C:
对PID不懂,怎么就从波形看出来饱和了呢

网友D:
波形稳定了不好吗?好多人想稳定都需要滤波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对PID不懂,怎么就从波形看出来饱和了呢

当偏差长期存在时,控制器中积分控制作用要引起积分过量问题,常用的防止积分饱和方法有两类:
  如果执行机构已经到极限位置,仍然不能消除静差时,由于积分作用,尽管PID差分方程式所得的运算结果继续增大或减小,但执行机构已无相应的动作,这就叫积分饱和。

网友F:
常用的防饱和改进方法:
  1.积分分离法2.变速积分 PID 控制算法3.超限削弱积分法4.有效偏差法5.抗积分饱和

网友G:
抗积分饱和:
(1)当控制器输出达到额定的上、下限值后,切除积分作用(1),保留比例作用(P),构成PI-P控制器。这样在偏差减小时,控制器输出能更快脱离上限或下限值;
(2)在数字PID控制算法中,采用增量型或速度型算法,每次计算出应调整的增量值Δu或变化速度Δu/Δt,当控制作用量将超过额定上下限值时,则保持在上限值或下限值。这样,一当偏差减小或改变正、负极性时,控制器输出能更快脱离上限值或下限值。

楼主:
你是通过什么测试的转矩啊?

楼主:
当偏差长期存在时,控制器中积分控制作用要引起积分过量问题,常用的防止积分饱和方法有两类:
  如果执行机构已经到极限位置,仍然不能消除静差时,由于积分作用,尽管PID差分方程式所得的运算结果继续增大或减小,但执行机构已无相应的动作,这就叫积分饱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