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f2k60s2驱动液晶屏BJ12864J(ST7920)“数”这个字显示不出来

楼主(2016-11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以前做过,没有原因,有些汉字就是显示乱码,不知道为什么。

网友B:
底层的驱动原因,重写底层驱动就好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以前做过,没有原因,有些汉字就是显示乱码,不知道为什么。

不应该吧,这应该是个汉字液晶,支持常规汉字显示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以前做过,没有原因,有些汉字就是显示乱码,不知道为什么。

你这样显示,一个汉字是由两个字节组成的,应该是这两个字节组合过程中发生了错误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以前做过,没有原因,有些汉字就是显示乱码,不知道为什么。

我也没解决,后面碰到乱码的时候,用画点解决了

网友F:
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了

网友G:
应该是底层驱动的问题,你找找官方给的底层驱动,试试显示这个字。

网友H:
应该是使用的问题,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,这么多年,早就被提出来了

楼主:
底层驱动的问题

楼主:
使用数组 比较好!

这样直接写 有时候就不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