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 刚刚学习,不是很懂,AS和JTAG下载模式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6-11-14):
如题。谢谢

网友A:
如果FPGA只进行JTAG编程,仅烧写了FPGA的RAM,断电后就没有了。
AS模式的FPGA编程,烧写Flash,断电后FPGA功能还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FPGA只进行JTAG编程,仅烧写了FPGA的RAM,断电后就没有了。
AS模式的FPGA编程,烧写Flash,断电后FPGA ...

下图是JTAG模式吧,也就是说这样的连接不能烧写FLASH?
我看原理图中只有一个这样的烧写口,不能只写RAM吧,掉电就丢吧?还是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下图是JTAG模式吧,也就是说这样的连接不能烧写FLASH?
我看原理图中只有一个这样的烧写口,不能只写RAM吧, ...

如果FPGA的SoC有单片机,在Nios中,用JTAG编程固化,就不怕掉电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下图是JTAG模式吧,也就是说这样的连接不能烧写FLASH?
我看原理图中只有一个这样的烧写口,不能只写RAM吧, ...

可以将掉电丢失的.sof文件转换成.jic文件,然后使用JTAG接口烧写一样可以固化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将掉电丢失的.sof文件转换成.jic文件,然后使用JTAG接口烧写一样可以固化程序 ...

回家试试,谢谢提示

楼主:
找到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博客,请的很详细 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328beed0100u8zj.html
再次感谢,前面二位的热心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