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据转换器-信号链] 求高分辨率,多通道,中速AD转换器

楼主(2016-11-14):
万能的论坛圈,求高分辨率,多通道,中速AD转换器,要求如下:
高分辨率:最好24bit,大于也可。
多通道:最好16通道,8或32通道也可考虑。
中速:小于等于350uS完成全部通道转换。
以前用过ADS1258,所有参数都比较满足应用要求,但完成16通道转换的时间是≤700uS,现在想找一款转换时间更快的AD,希望大哥大姐大虾大牛们倾情推荐一下,3k...

网友A:
对于 24 位 的 ADC, 这个速率已经很高了
看看 AD1278

网友B:
也只有1278了,速度更高的话,就没有多通道的了。也不会达到24位了。1278也只有8通道,速度也不会达到你说的比1258快一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于 24 位 的 ADC, 这个速率已经很高了
看看 AD1278

不是撒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也只有1278了,速度更高的话,就没有多通道的了。也不会达到24位了。1278也只有8通道,速度也不会达到你说 ...

好的,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