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开发板不接串口线启动不了

楼主(2016-11-14):
为什么我的系统不接串口终端久启动不了。插上串口线可以启动,拔掉串口线就启动不了,好像只能进入uboot命令行,没有自动启动

网友A:
原理图 PCB 实物放上来看看
是否地没走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 PCB 实物放上来看看
是否地没走好?

我自己改的uboot和内核,硬件应该没问题,用自带的系统没有这个问题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用我自己改的uboot和内核不连上串口线会启动不了,连上串口线即使不接电脑也可以启动。串口线是usb转串口线。就好像usb转串口线是系统必须的一样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