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3358自己做板

楼主(2016-11-14):
之前公司的项目使用的TI原厂的公板,然后自己再做一块底板,现在软/硬件都已经完成.

现在公司要求自己设计电路板,将AM3358邮票板和底板整合到一块电路板上,我们公司是方案研发公司,自己不做最终产品.
深圳嘉立创倒是可以做smt,但是只能用他们自己的材料,也就是只能贴一些电阻,电容等常规物料.

想问问各位,自己做板,BGA的焊接都是怎么做的? 有没有好的样板smt加工的可以推荐的?

目前原理图已经出来,正在确定封装,核算材料成本.
后续会在这个帖子中更新状态.

网友A:
只要价格公道,没有人不愿意做的。

网友B:
BGA的还是去贴片厂贴吧,宝安沙井,西乡很多的

楼主:
今天开始做器件封装,没有的器件只能重新制作封装了.
以前OrCAD,AD的,可以将PCB转换为SPB的格式,然后打开后,将器件封装导出后使用.

楼主(2017-02-16):
准备自己买一个手动锡膏印刷机,和一台抽屉式回流焊, 自己焊板.
有没有用过抽屉式回流焊机, 焊BGA是否行?

有搞过这个的分享分享经验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准备自己买一个手动锡膏印刷机,和一台抽屉式回流焊, 自己焊板.
有没有用过抽屉式回流焊机, 焊BGA是否行?

BGA封装有专门的焊接设备,回流焊可能不行

网友D:
大一点的PCB厂都有SMT服务,自建或者外包都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BGA封装有专门的焊接设备,回流焊可能不行

公司有买BGA焊接台,焊单片BGA还行,但是板上有多片BGA时操作不方便.

抽屉式回流焊类似一台小型回流焊,可以设置温度曲线,能够将整块板放进去焊接. 在网上看到的,没用过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公司有买BGA焊接台,焊单片BGA还行,但是板上有多片BGA时操作不方便.

抽屉式回流焊类似一台小型回流焊,可 ...

可以咨询一下抽屉式焊机的厂家,整版的多片BGA板焊接有没问题

网友E:
楼主,你是做什么方案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咨询一下抽屉式焊机的厂家,整版的多片BGA板焊接有没问题

咨询了1688上的一家,回复说可以做BGA的整板焊接.

看样子要买一台试试看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你是做什么方案的?

机器人方面的

楼主(2017-04-19):
由于不是公司立项的项目,断断续续接近半年,终于完成PCB的设计。现在要PCB打样,哪位做PCB的有兴趣和我联系,QQ228824619。
板的要求:
1, 6层板,1oz铜厚。
2, 最小钻孔0.2mm,最小走线宽度0.1061mm。
3,LVDS,DDR3差分线100欧母,单线50欧母阻抗。
4, USB差分线要求90欧母阻抗。
5,以太网,差分线要求100欧母阻抗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由于不是公司立项的项目,断断续续接近半年,终于完成PCB的设计。现在要PCB打样,哪位做PCB的有兴趣和我联 ...

6层板 DDR3有难度哦,板密度大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6层板 DDR3有难度哦,板密度大吗?

密度不大

楼主:
原来的方案是2块板叠加,上面是核心板,下面是底板。核心板8层板,底板4层板。
现在整合到一块6层板上,尺寸上余度比较大。

网友G:
杭州辉为科技有限公司  ARM工控机

楼主(2017-12-15):
17年3月份离职,今年一直处于半休息状态,断断续续的,总算把AM3358板搞完了:
1, 6层FR-4, AM3358+DDR3 512MB(外频400MHz)+NAND 256MB, 双以太网口, 4个USB host 2.0, 一个USB OTG,  隔离RS485, DCAN, 4路LVDS输出,支持LVDS接口TFT-LCD.
2, linux 4.4, Qt5.9.3, SGX
3, Qt5.9.3的virtualkeyboard和pinyin输入法还没搞, 看看春节前争取搞定.

手头没有400M以上的示波器, DDR3真的是比较难搞, 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, 还好PCB厂家打样的板材和给出的PCB资料一致, 所以计算得到的阻抗,频响等和实际样品相差不大.
样板一次打样调试通过.
2017年12月上旬, 用memtester做了压力测试,结果很理想.
所有硬件功能全部测试通过.

网友H:
335X做机器人控制,够呛的,本来就是一颗HMI片子,如果跑Linux,实时性很难保证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17年3月份离职,今年一直处于半休息状态,断断续续的,总算把AM3358板搞完了:
1, 6层FR-4, AM3358+DDR3 512MB( ...

牛啊,保持更新吧。

楼主:
出去了几天,今天刚回来.
硬件全部调试完成:
1, CPU: AM3358, 运行在800MHz,SGX图形加速;
2, DDR: 镁光256Mx16, 运行在400MHz;
3, NAND: 镁光256Mx8;
4, 3个UART, 1个隔离RS485, 1个隔离CAN;
5, TLV320AIX3106, HP立体声输出, Mic3L/R 2个mic输入;
6, LVDS输出,支持最大1366x768, 16bit色彩的TFT-LCD;
7, 一个USB OTG;
8, 一个USB通过HUB芯片扩展为4个2.0 host;
9, TF卡;
10,一个I2C总线的RTC, 一个AT24C02, 可以更换为AT24C256/64/32等;

11, 一个4线电阻屏接口,同时通过USB接口可以支持其他类型的触摸屏;

12, GPIO, ADC引出到端子上;
13, 一个10M/1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;
14, 一个10M/100M/10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.
15,已经内置支持华为E3372 USB接口的4G上网卡.
已经移植好的软件:

A、uboot201605
B、linux 4.4.41
C、alsalib1.0.29
D、alsautils1.0.29
E、tslib1.6
F、busybox 1.27.2
G、libusb1.09。
H、USB_modeswitch2.4.0
I、libnl3.2.27
J、openssl1.0.2g
K、wireless_tools2.9
L、wpa_supplicant2.5
M、RTL8192CUS的USB接口wifi网卡,采用kernel4.4.41内置的rtl8192cu的驱动。
N、icu4
O、Qt5.9.3
P、libsocketcan
Q、canutils
R、gdb 8.0.1

linux4.9和4.13都跑过没有问题,不过没有花精力去优化裁减。

上一张Qt运行的图片,主要是slider,qmeter和http网络访问获取天气的功能演示,目前虚拟键盘还没搞定,其他功能都已经实现.

网友J:
真好,要是am335x是32b的ddr,当初就选用了。

网友K:
自己用回流焊 焊接BGA,焊不是问题,问题是贴,很不容易贴准 。我原来做DM642板子,时自己焊接过。成功率90%吧。

楼主:
能找到的输入法,不是qml的,就是嵌入到程序中的, 只好自己搞.
花了2天时间,开发了一个通用输入法,作为platforminputcontexts插件,可以满足所有的非Quick和qml的Qt程序的需要.
下一步准备在输入法中增加中文全拼.

网友L(2018-09-07):
引用 楼主:
能找到的输入法,不是qml的,就是嵌入到程序中的, 只好自己搞.
花了2天时间,开发了一个通用输入法,作为platfo ...

楼主:现在我根据bbb画了一个板子
tps65217C+3358
上电无法启动,没有CCC提示符
复位电路3.3v,晶振24M起镇
其他路的电压都对
请问,有什么建议么?
现在已经无从下手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楼主:现在我根据bbb画了一个板子
tps65217C+3358
上电无法启动,没有CCC提示符

先确认CPU的上电时序对不对。
看看sysboot_cfg配置对不对。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先确认CPU的上电时序对不对。
看看sysboot_cfg配置对不对。

首先感谢您的回答,上电时序目前确定是对的sysboot 用万用表也测量了,高低电平都对

上电用的pmic tps65217,时序都是自动匹配的
也测量了 porz和reset信号,都有有复位动作

现在uart0 的tx 和rx 都是3.3v

另外,24M时钟也启动了,clk_out1 也有时钟信号

不过rtc那个32,768的晶振没有启动,一端是1.8v,另一端无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首先感谢您的回答,上电时序目前确定是对的sysboot 用万用表也测量了,高低电平都对

上电用的pmic tps652 ...

基本上,你先需要确认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,最好对照TI官网的硬件设计手册一项项检查。

如果确认硬件没问题,再检查你的PC,PC到核心板是否有问题。

你这种连CCCCC都没有输出的,基本上硬件的概率比较大

楼主:
2017年年底搞完了AM3358,2018年由于客户的需求搞完了IMX6Q和IMX6ULL,后续有空的话再写写开发心得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2017年年底搞完了AM3358,2018年由于客户的需求搞完了IMX6Q和IMX6ULL,后续有空的话再写写开发心得[ ...

双击666啊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基本上,你先需要确认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,最好对照TI官网的硬件设计手册一项项检查。

如果确认硬件没问 ...

感谢回答
昨天又测了一遍上电时序
和手册保持一致
tx 信号上用逻辑分析仪看,会有波动
我怀疑是电的问题,cpu启动供电不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感谢回答
昨天又测了一遍上电时序
和手册保持一致

TX有没有上拉,我外面用的CH340,CPU出来的UART是10K 上拉接到CH340

TX 目前没有上拉,和2102之间只有一个双路缓冲器 现在用示波器看到的tx上有小毛刺,大概几十us 现在重画一个板子。 感觉是供电上不去

网友M:
为什么不将MPU、DRR、FLASH分离出来,单独核心板,然后地板可以2层或4层就行,减少成本和重复画板次数

网友M:
引用 网友H:
335X做机器人控制,够呛的,本来就是一颗HMI片子,如果跑Linux,实时性很难保证 ...

机器人的话,估计有两个核心,一个是高级单片机(例如corterx M3/M4)做实时性的控制,再配这个MPU去做一些复杂的SLAM运算和图像显示之类的

网友N(2019-04-04):
强,多参考原版的走线,有兴趣做一个核心板来玩下

楼主:
2018年完成了IMX6Q和IMX6ULL项目的研发,IMX6Q量产还遥遥无期。
IMX6ULL已经量产,

网友I:
引用 网友M:
机器人的话,估计有两个核心,一个是高级单片机(例如corterx M3/M4)做实时性的控制,再配这个MPU去做一 ...

我也有类似的需求,一个CPU用STM32F103来采集多个传感器数据,一个CPU用AM3352于STM MCU通讯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图形显示。不知道你们对这两个CPU之间的通讯用那种通讯方式,请建议一下哪个比较好?

网友I:
楼主,咨询一下你做的AM3358 LVDS驱动问题。公司有前同事做的产品,是AM3352驱动7寸RGB屏幕,现在想改成12寸的LVDS显示方式。硬件上已经改好,就是没搞定驱动。想咨询一下,如果要使之正常工作,要在原有的驱动上做哪些改动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楼主,咨询一下你做的AM3358 LVDS驱动问题。公司有前同事做的产品,是AM3352驱动7寸RGB屏幕,现在想改成12 ...

lvds驱动是am3358 linux内置的,不用做啊,改设备树就可以了

网友N(2019-07-30):
用双核A7+M4的可以兼顾linux 和实时控制,真想搞个开源的

网友M(2021-03-24):
引用 网友I:
我也有类似的需求,一个CPU用STM32F103来采集多个传感器数据,一个CPU用AM3352于STM MCU通讯对传感器数据 ...

尽量使用最通用、最简单的工业通讯方式,USART(尽量不要用USB或者enthernet。一遇到问题卡主,开发的心态、动力就会下降)。实在不行,相互通过RS232转换一下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