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GD32是否可以用ULINK2仿真?

楼主(2016-11-14):
因为实际在用GD32F103,计划使用GD32F450,手上只有ULINK2仿真器,所以希望能用ULINK2进行仿真,但是试验过,无法使用ULINK2进行仿真(连芯片ID都读不出来),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A:
我一直在用,
STlink, JLINK, ULINK2 都在GD上用过, 没有发现不同

网友B:
理论上是可以的,不过建议用GD-LINK最好了

网友C:
这个是可以的,只要是支持cortex内核的就可以。

网友D:
这个看具体的型号的了。。基本上Cortex内核的GD MCU的都是可以的。

网友E(2017-03-27):
引用 网友A:
我一直在用,
STlink, JLINK, ULINK2 都在GD上用过, 没有发现不同

请问Jlink要怎么设置?我使用这个总是下载失败。用的是MDK的4.74,加了官网上的芯片支持包。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请问Jlink要怎么设置?我使用这个总是下载失败。用的是MDK的4.74,加了官网上的芯片支持包。谢谢! ...

你甚么型号的片
尽量选择兼容型号
如果没有兼容型号, 比如GD的1X0这样的, 选择ST的100系列
其余方面, Flash类型选择ST的能下, 还能选GD自己的FLM, 我都试验过,
只是GD自家的Flash算法稳定些, 因为定制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你甚么型号的片
尽量选择兼容型号
如果没有兼容型号, 比如GD的1X0这样的, 选择ST的100系列

我使用的是GD32F150C6,试过选择ST32F103系列的,提示就是program failed。
选择GD自己的32k FLM下载也不成功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我使用的是GD32F150C6,试过选择ST32F103系列的,提示就是program failed。
选择GD自己的32k FLM下载也不 ...

选100系列试试
1X0跟10x不兼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