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整流与稳压] 关于TL431与PC817的问题

楼主(2016-11-14):
如图  我现在的电路中TL431基准脚输出的电压 很不稳定  空载的时候2.36到 2.44的跳动 (就算不跳也达不到2.5.。。。。)
如果街上负载 跳动的更厉害 1.8到2.4的跳动 有大师能帮忙分析下吗 调试了好久 参数该了好多都没成功 (我是220V通过高频变压器变压到12V的 ,现在基准电压一直跳变 输出的电压也一直在跳变)

网友A:
楼主解释一下C48是干啥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解释一下C48是干啥的呢?

我是看到推荐电路图上有这个电容和电阻  印象当中只要431阳极有10ma电流分压电阻选好 有足够大电流就可以了 (这个电容是可以不要的吗)在于不在应该问题不大吧

网友A:
你把人家推荐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,跟你的一样不一样呀,这个电容隔离了CAT和REF之间的关系,431的基本工作原理是调节CAT端的吸入电流,以试图稳定REF端的电压,你这样接,CAT上的调整能表达过来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人家推荐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,跟你的一样不一样呀,这个电容隔离了CAT和REF之间的关系,431的基本工作 ...

这个就是手册上推荐的电路 帮忙看看  就是那样接的

网友B:
你把R56和R58的值改小一些.10K以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把R56和R58的值改小一些.10K以下

我输出的是12V  这2个电阻 我一直有改过  R56改成18K  R58 改成4.7k 结果还是一样

网友C:
C48改为pf级

楼主:
我换了个100PF的 还是没用 输出乱跳

网友D:
楼主,把输出电容加大一点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把输出电容加大一点试试

还是没用的  我来提问前自己已经换过电容了

网友E(2018-04-17):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643028L楼主,我看了你发的这个帖子,想请教你一些关于PC817和TL431配合的问题,能不能加个好友。如果能指导我一下,将非常感激。

网友F:
有二个原因:1,自激,2,环路增益不够,堆住或包和(占空比),用示波器看下,还有IC的反馈端的电压是非足够高,你是在轻载时,不能稳压,很有可能自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