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寻找一款升压芯片

楼主(2016-11-14):
把3.3V电池电压升压到27V用于M-BUS总线电压。M-BUS总线只挂一台M-BUS设备。网上找了一款芯片AX5511 实验下电压没有输出27V ,资料上说最大可以输出到27V。

网友A:
如果规格书上写最大27V,如此临界,那楼主还敢用?
3.3V输入电压升压到27V,能提供的负载电流估计就在50mA左右,给M-BUS供电还是比较临界的,给楼主推荐SGM6607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规格书上写最大27V,如此临界,那楼主还敢用?
3.3V输入电压升压到27V,能提供的负载电流估计就在50mA ...

谢谢!用LT1615把3.3V电池电压抬高到20.5V左右,只要使M-BUS总线的发送的1或0电压差达到12V多就可以读取M-BUS总线数据。测试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