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llegro] allegro 原理图交互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元器件无法交互?

楼主(2016-11-14):
RT,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A:
没有这种问题
你是否器件 锁住?

楼主:
问题,解决,

网友B(2019-03-26):
最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是如何解决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最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是如何解决的?

重新更新了下原理图库后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