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低功耗问题

楼主(2016-11-14):
BCSCTL1&=~XT2OFF,意思是打开XT2晶振,BCSCTL1&=XT2OFF是不是就是关闭XT2晶振了,在低功耗的之前开启XT2作为时钟源,进入低功耗的时候关闭XT2,为什么这时候功耗依然很大呢,如果在时钟初始化的时候不操作BCSCTL1这个寄存器的话,进入低功耗后电流就非常小,我测试的时候没有任何外设,附上没有操作 BCSCTL1寄存器的时钟设置

网友A:
SELS   Bit 3   Select SMCLK. This bit selects the SMCLK source.
0 DCOCLK
1 XT2CLK when XT2 oscillator present on-chip. LFXT1CLK when XT2
oscillator not present on-chip.
你把xt2关了之后 SMCLK选的是低频时钟源 32k的那个  但是你要是给xt2开开 就是8M的时钟源了
所以功耗就上去了另外 关闭XT2晶振 是 BCSCTL1 | =XT2OFF

网友B:
你的xt2是多少频率的?
你说的功耗很大和非常小,分别是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xt2是多少频率的?
你说的功耗很大和非常小,分别是多少?

XT2是8M的,如果不操作BSC1那个寄存器的话,进入低功耗后电流2uA,如果操作BSC1的话进入低功耗后电流为还几百uA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XT2是8M的,如果不操作BSC1那个寄存器的话,进入低功耗后电流2uA,如果操作BSC1的话进入低功耗后电流为还 ...

几百uA是正常的,你进入低功耗状态,功耗就能降下来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几百uA是正常的,你进入低功耗状态,功耗就能降下来一些

如果操作BCSCTL1那个寄存器的话进入低功耗也是几百uA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操作BCSCTL1那个寄存器的话进入低功耗也是几百uA,

不会啊。方便上传下更多代码吗?

楼主:
部分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会啊。方便上传下更多代码吗?

我把主函数部分,时钟部分,推迟低功耗部分的代码贴楼下了,这部分代码是没有操作BCSCTL1寄存器的,可以正常低功耗的,你看一下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把主函数部分,时钟部分,推迟低功耗部分的代码贴楼下了,这部分代码是没有操作BCSCTL1寄存器的,可以 ...

定时器和串口等是不是有使用mckl或者smclk的?
如果有使用的,会造成msp430不能进入LPM3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定时器和串口等是不是有使用mckl或者smclk的?
如果有使用的,会造成msp430不能进入LPM3模式 ...

那该怎么办啊?我觉的问题应该在时钟设置上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该怎么办啊?我觉的问题应该在时钟设置上,

方法一:如果这些内置资源在低功耗模式不需要工作,可以先关闭它们,然后进入低功耗模式。退出低功耗模式记得重新配置他们。
方法二:LPM3模式模式下,MCLK和SMCLK被关闭,但ACLK还在运行状态,配置这些内置资源使用ACLK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没注意到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方法一:如果这些内置资源在低功耗模式不需要工作,可以先关闭它们,然后进入低功耗模式。退出低功耗模式 ...

也就是进低功耗之前,把定时器,串口全部关了再进入低功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LS   Bit 3   Select SMCLK. This bit selects the SMCLK source.
0 DCOCLK
1 XT2CLK when XT2 oscillato ...

谢谢,按照你说的,问题解决了,之前关闭XT2的方法错了,导致进入低功耗后XT2无法关闭,电流大。谢谢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方法一:如果这些内置资源在低功耗模式不需要工作,可以先关闭它们,然后进入低功耗模式。退出低功耗模式 ...

谢谢啦,问题解决了

网友D:
LPM3模式模式下,MCLK和SMCLK被关闭,但ACLK还在运行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PM3模式模式下,MCLK和SMCLK被关闭,但ACLK还在运行状态

了解了,谢谢啦

网友E:
进入低功耗模式后,一般主频率是暂停掉了,采用SMCLK的

网友F:
这个主要是针对32.768KHz的晶振操作而言的,有几种低功耗模式下就是由该晶振提供时钟的。

网友G:
功耗跟当前所使用的时钟频率是成正比的

网友H:
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就会切换到低频率的外部时钟上的

网友I:
几百uA应该已经很低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