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8M05发热是什么情况

楼主(2016-11-14):
我拿别人的PCB文件重新布局改了下板,原器件和别人的全部是一批的,为什么我做出来的PCB电流是90mA,78m05会发热,而别人的电流只有70mA,78M05发热比较正常?

网友A:
1.抄板子抄错了,电流大。
2.布板没有注意散热铜皮设计。
3.说明抄板子还是不能解决问题。

网友B:
器件有没有焊错?

网友C:
或者 是抄错了,或者是焊错了;再或者是原版用的器件你没有完全选对
总之我认为是器件问题或者原理问题,不是PCB问题

网友D:
经验证明,要做到和别人的完全一致,还有一段路要走啊

网友D:
如果你对你的抄板水平还信得过的话,把别人的器件拆下来,焊到你的板子上,比较一下,看冒不冒烟。

楼主:
我的板子原器件和别人是同时买的,我焊上去后,所有功能都能正常使用,原器件应该是没有焊错

网友A:
电流不会是因为线宽才改变的,散热面积确实影响很大。

网友B:
松香 助焊剂什么的搞搞干净
先去洗洗 再测

网友A:
除非你有连焊,否则不会。
PS:因为不知道你后面是些什么电路,不是说人家70,你90,板子就一定不正确,这个是可以有个体差异的。

网友E:
电路要是一模一样的话,应该就是你的板子有地方连焊或者电阻阻值焊接错误,仔细查查就知道了。

网友F:
你测量下输出电流就知道区别了

网友G:
线路没问题的话元器件也有可能出问题

网友H:
经验证明,要做到和别人的完全一致,还有一段路要走啊。有同感

网友I:
90mA发热?你输入电压是多少,和别人家的一样吗?

网友I:
估计是输入电压得差别,LDO和DCDC不同

网友D:
你不附原理图,光靠嘴说,谁能帮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