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
新人求罩 关于一个led手电筒

楼主(2016-11-14):
我想做个led手电筒带数字接口控制  额 或者说带频率控制的  不知道有什么芯片合适 我目前找到   ir2103来驱动mos管   不过2103的工作电压要10v以上 我准备的电池估计也就是几节7号电池  应该达不到12v  加一个升压模块感觉成本又高了 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芯片推荐的吗

网友A:
现在的LED手电筒,用不到那么高的电压,一块锂电池足矣

网友A:
LED追求的是电流,和最小压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LED手电筒,用不到那么高的电压,一块锂电池足矣

大神 那有什么芯片合适点啊  恒流还要带变频的

网友B:
用一节锂离子电池供电,可以用线性恒流。电耗完了正好LED也不亮了,可避免电池过放电死掉

网友C:
手电筒的话就是电池加一个恒流驱动,如果要PWM的话起码要有个信号发生的东西一个MOS,成本起码2块要加

网友D:
找国产手电控制IC
一个按键 调光 爆闪 常亮 好几个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