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1] Fatal Error[Li004]

楼主(2016-11-14):
Fatal Error[Li004]: file "...\Debug\Obj\startup_stm32l1xx_md.o" is not an object or archive file 是什么错误,请高手们赐教,谢谢!

网友A:
这个是什么软件环境下编译的啊,问题说的更明白些,相信解决的也会快一点的。好像是链接出现的问题,可能是哪里有重复或者路径有问题

楼主:
IAR编译环境

网友B:
有遇到过。具体什么记不清了。
检查下文件的包含路径,启动文件有无选择错误。

楼主:
可能是启动文件有问题,换了一个启动文件问题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