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UART问题

楼主(2016-11-14):
NUC100系列芯片,使用UART的RX FIFO,DataSheet上说,RX_EMPTY是表示RX FIFO是否为空,当CPU读完RX FIFO的最后一个字节,硬件置高此位。当UART收到任何新的数据,会清除该位。我遇到的情况是,只给单片机发送2个字节的数据,RFITL设置为14个字节,使用TimeOut读取未到14字节时候的数据,读完RX FIFO数据后,但是RX_EMPTY并没有置高。

网友:
是不是还有什么数据?你可以一直读的那个置位。

网友A:
是不是不足你设置的RFITL就会出现这个问题,你怎么接收的2个字节,你可以接收14个看看,看看后面空白的是什么

网友B:
是不是不足的地方被填充什么了。

网友C:
是不是还有个结束符号也要读一下

网友D:
你确认读两个就空了吗

网友:
不能用判断一直读到空为止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