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感到很疑惑,关于PMOS管做电源开关

楼主(2016-11-14):
希望大家帮忙解答下,谢谢大家
这个电路图是板子的电源部分,主要通过PMOS关的开断来控制power1到power2. LED是POWER2的电源指示灯,问题如下
.
一。   不给予control信号时,一上电,LED灯就会亮然后熄灭,即PMOS栅极没有信号时管子导通,我百度了下很多说法都是因为栅极电容的作用,需要给栅极一个电荷泄放通道说法1,给G级一个下拉电阻到地将栅极电荷释放掉就不会出现误导通现象,可是这个PMOS管也没办法下拉到地啊;第二个说法是GS之间加一个10K左右的电阻,如果说加一个10K左右的电阻能解决这个问题,那么GS直接的稳压管为什么不能在起钳位作用的同时起到这个10K电阻的作用么,稳压管不导通时电阻20K左右。
         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

如图所示,PMOS作为power1和power2的开关

如图所示,PMOS作为power1和power2的开关

网友A:
在GS并联一个大电容,比如,1uF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GS并联一个大电容,比如,1uF。

为什么要并联一个大电容啊 ?作用是什么?

网友B:
我之前就经常因为栅极电荷烧管子,记得在哪看到的说栅极置空的时候相当于一个电容,但是我GS间并上10k之后就好了,没有加稳压管。具体原因看大神们的分析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要并联一个大电容啊 ?作用是什么?

我觉得你的问题是栅极和漏极之间的电容导致的。
栅极和源极并一个更大的电容,漏-源/栅-源之间的电荷分布将会产生一个更低的栅极-源极电压于是不会出现你不希望的导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你的问题是栅极和漏极之间的电容导致的。
栅极和源极并一个更大的电容,漏-源/栅-源之间的电荷分布 ...

难道GS加一个1uf的电容不会增加损耗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就经常因为栅极电荷烧管子,记得在哪看到的说栅极置空的时候相当于一个电容,但是我GS间并上10k之后 ...

10K电阻我试了  貌似没有用  问题依旧有   而且稳压管在不导通的时候我测了相当于20K左右的电阻

网友C:
“不给予control信号”是指把接触点断开还是cpu指定管脚没工作?还是注意一下cpu管脚开机时候管脚状态变化对电路的影响

楼主:
control信号是个外部施加电压,不是CPU给出

网友D:
1.有一本書叫做 :加速電容; 上電瞬間讓MOS G S電壓相同 而關閉,否則G電壓稍低于S,導致MOS輕微導通

2.上電瞬間S的電壓就建立, 而G的電壓要RC delay 后才會建立,所以G相對S會有延時電壓差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.有一本書叫做 :加速電容; 上電瞬間讓MOS G S電壓相同 而關閉,否則G電壓稍低于S,導致MOS輕微導通

2. ...

MOS管不是已经有级间电容了吗?如果在加电容的话,应该加多大,加大了不是容易损坏MOS管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MOS管不是已经有级间电容了吗?如果在加电容的话,应该加多大,加大了不是容易损坏MOS管吗?
...

不是增加了导通时间  增大了耗损吗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不是增加了导通时间  增大了耗损吗?

大哥,你欠缺得太多。先看一下MOS管的分布参数吧,然后深入思考一下应该就会明白。电容只是在充放电的时候才由于内部等效电阻和漏电流稍微耗能,电容储存的电能最终还是放电到电路中了,所以增加电容并不会增加多少能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大哥,你欠缺得太多。先看一下MOS管的分布参数吧,然后深入思考一下应该就会明白。电容只是在充放电的时 ...

好的  看来我得努力学习

网友F:
LZ,你把三极管断开再上电看看你LED还亮不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LZ,你把三极管断开再上电看看你LED还亮不亮?

我三极管没给过信号啊  你的意思是焊下来么?

网友G:
在Control电阻右端、三极管的基极b与GND之间并联一个10K电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在Control电阻右端、三极管的基极b与GND之间并联一个10K电阻。

哦,不好意思,忘记画了,有这个电阻跨接在三极管BE间

网友H:
示波器测量一下三极管基极初始上电时的电压,是不是上电时基极有短暂的高电平导致三极管在上电时暂时导通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难道GS加一个1uf的电容不会增加损耗吗?

你需要高速开关么?
看你的电路,是不在乎开关速度的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