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请问这里的滤波电路是哪一种滤波原理

楼主(2016-11-14):
各位,这里的这个电源电路,是给3.3V供电的单片机用的,如STM32。请问这种两个电感+一个电容的滤波,是哪一种滤波原理,是差模滤波,还是共模滤波,还是什么别的滤波电路?

楼主:
个人感觉,这个更像是一种共模滤波方式。这两个电感在PCB上摆得相当近,且平行放置。这种摆放方式就和开关电源上的共模电感很像,用在电源入口处,利用方向相反的电流形成的相位相反的磁场,消除线-地之间干扰。

网友A:
就是RC滤波而已

网友B:
当然LC滤波,共差通滤

网友C:
一个L 一个C 所以是LC。。。

网友D:
这种滤波电路第一次见,不管哪种滤波方式,lz这个滤波的效果咋样?

网友E:
这电路是针对EMC的滤波电路,L4可以防止电源的杂波对地干扰!

网友F:
电源是LC滤波,L4实现两个地的隔离。。。较小噪声电压电流引起的EMC问题

网友G:
我猜这两个电感都是起隔离的作用的,就像磁珠能用来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一样吧,各位有知道的回复哈我哟。

网友H:
就是一个LC滤波,过EMC的时候能起到很好的滤波效果

网友I:
LC滤波,嗯只能想到这些,还有隔离,

网友J:
个人感觉是隔离

网友K:
直流(零点)共地, 脉冲(纹波杂散谐波)隔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直流(零点)共地, 脉冲(纹波杂散谐波)隔离。

嗯,谢谢!

楼主(2017-03-28):
引用 网友D:
这种滤波电路第一次见,不管哪种滤波方式,lz这个滤波的效果咋样?

因为没有手段和设备进行测试,所以我也看不出来效果怎么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