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电路] 这是社么电路,有什么作用

楼主(2016-11-14):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

楼主:
最后接个电压跟随器什么作用

最后接Sallen-Key低通滤波器

网友A:
最后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啊;

网友B:
有源低通滤波电路~ 滤除高频

网友C:
1.  U9A整流,提供给U9B直流0点偏置;

2.  U9B反相放大器。带动态0点补偿电路U9A;

3.  U5A  Sallen-Key低通滤波;

网友D:
放大电路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1.  U9A整流,提供给U9B直流0点偏置;

2.  U9B反相放大器。带动态0点补偿电路U9A;

大神,再问下,图中R53和R55的取值依据是什么呢,还是都可以换成10k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大神,再问下,图中R53和R55的取值依据是什么呢,还是都可以换成10k?

图中R53和R55的取值依据是: R53或R55最优值导致运放的输入失调电流影响最小。在此,

R53 = (R40+输入信号源内阻)并联 (R31 + rD8 + U9A输出内阻);

R55 = (R32+rD8+U9A输出内阻)并联 (R29+输入信号源内阻)并联 (R33+U9B输出内阻);

如果上述公式中的内阻很小,二极管交流阻抗rD8也很小,近视为0,上述公式可简化为:

R53 = R40//R31;   R55 = R32//R29//R33.
这2个电阻更换为10K是否可以,这要看AD8512的输入失调电流 Ios的大小以及电路对0点稳定性以及温度特性要求有多高。但一般没问题。特别对于现在新型运放Ios的影响很小,可以不用这个电阻了。如果这个电阻太大会增加信号的衰减、增加电阻性噪声,反而不好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图中R53和R55的取值依据是: R53或R55最优值导致运放的输入失调电流影响最小。在此,

R53 = (R40+输入信 ...

谢谢,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