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老司机一个问题:二极管/稳压管固定厂家、型号、工作状态,漏电流还能分几种的?

楼主(2016-11-14):
RT,因为漏电流导致产品有问题,在规格书上的漏电流扯半天= =#
举个例子,就拿ST的ESDA5V3L这个型号来说(贴图片麻烦,就上个ST官网的链接)
Vbr:5.3~5.9,Irm max:2uA,供应商说同一个型号漏电流还有好几种的,得和元器件厂家说明或定制。。。我勒个去,我还特意说了,是指定某个品牌和型号的,他还说是这样,真是这样吗?
如果真是这样,规格书意义在哪?是不是应该加上四个字“仅供参考”?

楼主:
作为一名新人,在论坛里不敢大声说话,也不敢得罪人,只能默默地发完贴等待大神,深藏功与名

网友A:
注意,有些器件基本型号相同,但尾缀不同的其某些参数也不同。所以,在订货时,型号要说完整,即尾缀必须带上,去看看器件手册即可获知。其它的,卖货的只是生意人,真懂技术的不多,至少俺没见过。

不知楼主是哪个系的pokemon?野生的?抓还是不抓呢……

网友B:
漏电流是什么?

网友C(2016-12-23):
其实也没有分几种,只是厂家测试条件的问题.

网友C:
根据客户需求和档次不同,只是测试时卡的电性测试条件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