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
SH79F1619和1620

楼主(2016-11-14):
现要使用28Pin的一颗芯片,目前我看中的是1619,代理商推荐使用1620,我2者对比了下,发现1619多了LED/LCD驱动模块。1620多了2个AD口,内置蜂鸣器。其他都差不多。为此向请教各位有用过的给点建议。
主要考虑几点:
1、稳定性及抗干扰能力。
2、价格。
3、官方出货量。
最好有官方背景的能提供下数据哦,因为我这产品直接是批量的,希望能使用目前市场上出货量大的来用。

网友A:
我也是中颖的代理商,先回答下LZ几个问题
1.中颖的芯片一致性不错的,稳定性和抗干扰方面都可以,毕竟在家电,消费类电子还是占有一定的市场
2.价格方面,具体得看用量,我相信很多代理商同行方面也是这个意思,希望LZ可以理解
3.两颗料都是通用料
最后,先咨询下具体用在哪方面的产品,既然以上两个型号对比过,不知道LZ需要哪些外设要求,我这边可以给你推荐更加适合的型号

楼主:
针对小家电带屏的,我们好多产品都想用一颗芯片(考虑量和价格),所以我更中意1619,不过我们这边的代理商说1620出货量大,不推荐1619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