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M32F407+lwIP怎样实现双网口?

楼主(2016-11-14):
公司的一个项目需要两个独立的网口,如题,STM32F407+lwIP,怎样才能实现双网口?
一、限制
1、不使用W5500等串口/SPI转以太网的透传模块;
2、TCP协议栈只使用lwIP(其官方提到支持多网络接口);
3、尽量简化软件实现;
二、我想的一个方案:
使用F407的两路SPI外扩两片ENC28J60,不用F407的内置MAC;

这个方案是否可行?大家能否帮忙讨论/指导一下啊,谢谢!

网友A(点评):
电力系统都用PowerPC作为合并单元,飞思卡尔的找一个带两路网口的不就完了?

网友B:
两个网口分别有何用途?需要进行何种级别的数据传输?速率要求如何?

网友C:
建议使用自带的MAC+DM9000

网友D:
不如用lpc自带两个mac的片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两个网口分别有何用途?需要进行何种级别的数据传输?速率要求如何?

1、两个网口只是做硬件冗余
2、因为是电力行业,稳定性要求比较高,传输速率没有特殊要求,500Kbps已经足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使用自带的MAC+DM9000

自带的MAC能否支持两个PHY? 做两个网口的目的是硬件冗余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如用lpc自带两个mac的片子

没办法啊,各种原因,MCU限定死了,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没办法啊,各种原因,MCU限定死了,

你先看 lwip 支持多网口的方式吧.建议如楼上内置 mac 加 dm9000系列.速度块.但是 io 不一定够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先看 lwip 支持多网口的方式吧.建议如楼上内置 mac 加 dm9000系列.速度块.但是 io 不一定够 ...

是啊,觉得重点可能在lwIP对双网口的支持方面。

网友F:
没有听说个LWIP支持双网口了,我觉得上linux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没有听说个LWIP支持双网口了,我觉得上linux吧

错了,应该是有支持的。

网友C:
lwip双网口没问题

网友G:
要独立的MAC么,如果是的话需要扩展MAC控制器,或者使用交换芯片的方案。

网友H:
电力行业明显该用nuc972,芯唐这颗IC就是针对电力的,取代ATMEL的9260的。
双网口+11个串口+NAND+LCD,再加上片内集成的64MB DDR,用在电表集中器之类的地方简直完美。

网友I:
zynq7010也是双千兆mac,还带PL逻辑部分,也是要分起来的节奏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要独立的MAC么,如果是的话需要扩展MAC控制器,或者使用交换芯片的方案。

实现简单一点的话是用两个MAC,STM32自带的MAC加一个外置的。具体还不清楚,待测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电力行业明显该用nuc972,芯唐这颗IC就是针对电力的,取代ATMEL的9260的。
双网口+11个串口+NAND+LCD,再加 ...

没用过啊,公司还在用F407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zynq7010也是双千兆mac,还带PL逻辑部分,也是要分起来的节奏

这个太高端了,公司刚从F103转到F407,目前没有熟悉linux开发的人

网友J(2017-02-22):
双网口的话,别用DM9000,可以选择DM8203或者DM9006,,STM32F407是有RMII接口的,可以直接和DM8203直接连接。DM9006的话,驱动文件调试特别麻烦,DM8203就简单很多,有配置文件一般都ok。如果需要资料可以联系我,QQ1048095151

网友J:
引用 网友E:
你先看 lwip 支持多网口的方式吧.建议如楼上内置 mac 加 dm9000系列.速度块.但是 io 不一定够 ...

用9000系列的话,一般来说怕总线不够用。有DM8203呀,直接RMII或者MII呀,,还要网口多的话,有DM8606呀大神您看如何

网友K:
SMT32407自带MAC,+PHY再连一个MAC+phy网口芯片既可以解决。或是使用双口的SWITCH··这类产品市场上很多!

网友L(2019-07-08):
楼主实现了F407双网口功能了吗?

网友M(2019-09-29):
引用 网友L:
楼主实现了F407双网口功能了吗?

你也在纠结双网口?我也在纠结呢!

网友N(2020-04-24):
最后用的什么方案啊?

网友O(2020-07-17):
引用 楼主:
1、两个网口只是做硬件冗余
2、因为是电力行业,稳定性要求比较高,传输速率没有特殊要求,500Kbps已经足 ...

带两个网卡速度完全没问题,我的一张网卡基本可达到1.6Mbps,就看硬件你怎么选择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