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 新唐N76E003最小系统板

楼主(2016-11-14):
做了10片新唐N76E003最小系统板,剩余5片成本价出售,有没有人要?
sz609.taobao.com

楼主:
特性
 CPU:
– 全静态8位1T 8051内核CMOS微控制器.
– 指令集全兼容MCS-51.
– 4级优先级中断配置.
– 双数据指针(DPTRs)
 工作条件:
– 宽电压工作范围2.4V至5.5V.
– 宽工作频率最高至16MHz.
– 工业级工作温度 -40℃ 至 +105℃.
 存储器:
– 最高至18K字节APROM用户程序代码区.
– 可配置4K/3K/2K/1K/0K字节LDROM引导代码区,用户可灵活配置用途.
– 所有FLASH区域分隔为128字节一页.
– 内建IAP编程功能.
– 代码加密功能.
– 256字节片内直接存取RAM.
– 额外768字节片内间接存取RAM(XRAM)通过MOVX指令读写.
 时钟源:
– 16 MHz高速内部振荡器,电源5.0V条件下±1%精度等级。全工作条件范围±2%精度等级.
– 10 kHz低速内部振荡器.
– 支持外部时钟输入.
– 支持系统时钟即时软件切换(On-the-fly)功能.
– 支持软件配置时钟除频最高至1/512.
 功能:
– 多达17个标准通用管脚,另外还有1个只能做输入的管脚。所有输出管脚可通过软件配置两种输出斜率(slew rate)
– 标准外部中断脚
– 两组16位定时器/计数器0和1,与标准8051兼容
– 一组16位定时器2带有3路输入捕获功能,9个输入管脚可供选择
– 一组16位自动重装载功能定时器3,可用于配置串行口UART的波特率
– 一组16位PWM计数中断
– 一组看门狗(WDT),由内部10kHz独立时钟作为时钟源
– 一组自唤醒功能定时器(WKT),用于低功耗模式下自主唤醒
– 两组全双工串口,带有帧错误检测及自动地址辨识功能。UART0的TXD及RXD脚可通过软件更换管脚位置
– 一组SPI总线,当系统时钟是16MHz时,主机模式及从机模式最高传输速率皆可达到8Mbps
– 一组I2C总线,主机模式及从机模式最高传输速率皆可达到400kbps
– 三对,6通道脉宽调制器(PWM),10个输出管脚可以选择,16位分辨率,带有不同的工作模式和故障刹车(Fault Brake)功能
– 最多可配置8通道管脚中断功能,所有的I/O端口都支持此功能,可通过软件配置边沿或电平触发
– 一组12位ADC,最高500ksps转换速率,硬件启动及比较转换结果更易控制马达功能
 电源管理模块:
– 两种省电模式:空闲模式及掉电模式
 电源监控:
– 欠压检测(BOD)用于侦测系统供电低电压,4级电压选择,可配置中断或复位响应
– 上电复位(POR)
 强效ESD及EFT能力
 开发工具:
– 基于 KEILTM 开发环境的新唐片上调试(OCD仿真)
– 新唐在电路编程 (ICP编程)
– 新唐在系统编程 (ISP编程),通过UART烧写芯片

楼主:
N76E003 中文规格书

网友A:
这个编程器用什么,可以串口搞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编程器用什么,可以串口搞吗

使用使用新唐的 Nu-link

网友B:
东西不错,10元价格还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东西不错,10元价格还可以。

大家好像热情不高,谢谢你的理解!

楼主:
新做的PCB顺利完成!

新做的PCB顺利完成!

新做的PCB顺利完成!

楼主:
NuTiny V1.0

NuTiny V1.0

级装好的开发板,手上没有贴片灯了,插件灯代用一下
在官网的基础上加粗了线条,其它都没有改变。

楼主:
正在调试N76E003的串口

调试N76E003

调试N76E003

楼主:
RS232/RS483串口调试工具

串口调试工具截图

串口调试工具截图

串口调试工具

网友C:
我还以为是真的,结果淘宝店啥都没有,欺负老夫不懂~

网友D:
挺不错,不过现在好多项目不用51的单片机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挺不错,不过现在好多项目不用51的单片机了。

N76E003用于学习还是很好的,做些简单的项目,物美价廉!

网友E:
N76E003抗干扰比stm8要好的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N76E003抗干扰比stm8要好的多

抗干扰怎么测试 ? 回头我试试

楼主(2016-12-15):
串口调试成功,晒一晒!

串口调试成功

串口调试成功

网友F:
真心板子画的不咋滴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真心板子画的不咋滴

半路出家,真心向佛!

网友G:
不用这个,现在都用ARM内核的。

楼主:
又做了20个样板,有需要的,请继续

网友H(2017-01-17):
不错,都会抄板了,楼主水平深厚。

楼主(2017-02-22):
引用 网友H:
不错,都会抄板了,楼主水平深厚。

不是抄的板,是新唐原厂的PCB文件!

网友I:
能否共享一下最小系统板的原理图呢,谢谢

网友J:
自己觉得好就行,能用的就是最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能否共享一下最小系统板的原理图呢,谢谢

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能否共享一下最小系统板的原理图呢,谢谢

新唐原厂开发板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

新唐原厂开发板原理图和PCB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自己觉得好就行,能用的就是最好的。

对的,用着超级方便,已经用N76E003开发出2个新产品了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对的,用着超级方便,已经用N76E003开发出2个新产品了。

这个芯片能像STC那样用UART口下载么

网友:
这个芯片还没有正式发布吧。